楼主(2008-07-18):
(求助)请教森兰变频器里有 预励磁和转矩偏置功能 请问两种功能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aaai

网友A:
顾名思义,预励磁就是在电机启动之前先将电机的激磁电流分量输出预控(提供这个电流的时候,电机是不会转的);转矩偏置就是在电机启动以后附加一个转矩的给定值,以提高电机的带载启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