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①所有用电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都必须采用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
②在三相四线制的同一低压配电系统中,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不能混用,即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而另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但若在同一台设备上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则是允许的,因为其安全效果更好
③要求中性线必须重复接地,因为在中性线断开的情况下,接零设备外壳上都带有220V的对地电压,这是绝不允许的。
这3个观念都是正确的么?

楼主:
同一配电系统里,如果两种保护方式同时存在的话,采取接地保护的设备一旦发生相线碰壳故障,   零线的对地电压将会升高到相电压的一半或更高,这时接零保护(因设备的金属外壳与零线直接连接)的所有设备上便会带上同样高的电位,使的设备外壳等金属部分呈现较高的对地电压,从而危及使用人员的安全。
1零线的对地电压将会升高到相电压的一半或更高(如何解释?)
2因设备的金属外壳与零线(这个是工作零线还是保护零线?)
3直接连接(是如何直接连接?)

网友A:
好文章啊

网友B:
一般供电系统用保护接零(如三相输配电线路的中性线等),设备金属外壳用保护接地(如变压器外壳、马达外壳、控制柜外壳等),那么在电机等设备的用电部分(中性线)就应该保护接零、而与电源绝缘的外壳应该用保护接地。所以一台设备“内外有别”,两种方法都用是允许的。但不能共用同一个接地点。对接地电阻也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就有了“多点接地”和“重复接地”。如常用的三相五线接法就是两种接地都用、但不接在同一接地点。一般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接地电阻越小越好(4Ω以下),但是遇到相线“搭壳”就要求负载开关有比较高的短路保护功能,而且各分支线路都要有经过计算的熔断器做保护。

网友C:
在保护接地困难情况下,可以保护接零,再在其它地方将零线重复接地。个人观点!

网友D:
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并且最好使用三相五线制,同时,保护零线不得有任何开关或者熔断器,为了确保保护接零的效果,应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重复接地

网友E:
有保护就安全..

网友F:
保护接零时在装有漏电保护断路器时会经常误跳,断开零线与外壳的连接后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遇见过.请指点下

网友G:
回8电楼,在中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底压电网中,穿过互感器的零线不可再接地(重复接地).如果接地,则大地成为与零线并联的支路,零线电流中必有一小部分往大地分流,这就成为不是漏电的漏电电流,造成漏电保护开关一合闸就跳而不能工作的局面.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