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MWE8017系列产品的应用:
1、应用概述:
本模块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控制与测量系统中。可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模块挂在同一RS-485总线上,便于计算机编程,轻松构建自己的测控系统。最多可将254个模块连接到同一RS-485网络上,最大通信距离1200m,必要时可以另加RS-485中继器,主控计算机通过RS-232/485转换器用一个COM口连接到网络中。
将模块安装入网络前,须先对其进行配置,将其波特率与网络的波特率设成一致,地址须与网络中已有模块的地址不冲突。通过本公司提供的模拟量测量模块测试工具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模块地址和通信波特率的配置。
本模块支持Modbus-RTU从站协议,当正确连接入网络后,Modbus主站发读数据命令,模块便将采集的数据回送到主站。数据通过CRC16校验码来保证传输的正确性。测量值都为16位二进制整数,换算成10进制数再除以10000得到满量程的百分比值,将其乘以满量程即为测量值。
模块出厂时,模块地址为03,波特率为9600Bps,在使用时可以通过软件更改,其它参数由厂家生产时设定,使用时不可更改。将模块的TEST跳线断开及INIT跳线短接可以将模块的地址和波特率回复到出厂设置。
2、跳线说明:

本模块电路板上有两设置跳线,名称为TEST和INIT,打开模块外壳,跳线位置及名称如上图所示,跳线设置说明如下:

TEST INIT 模块工作模式说明
短接 短接 工作在校表状态,校通道偏置及增益
短接 断开 工作在校表状态,校每通道增益
断开 短接 恢复出厂设置,地址为03,波特率为9600
断开 断开 正常工作模式

用户可以在模块断电时,将TEST跳线断开,将INIT跳线短接,然后将模块接上电源,TX灯常亮则模块成功恢复出厂设置:地址为03,波特率为9600。
要详细了解校表工作模式请参考校表说明。
3、接口电路示意图:

4、外形尺寸:

本模块采用DIN导轨安装,安装方便。
5、校表说明:
特别说明:校表操作会显著影响测量精度,甚至会导致模块不能正常工作,在进行校表操作前请确认是否有必要这样做。
本模块有两种校表模式:模式1是校准通道的0值和满量程值,以使模块测量有一个良好的线性度;模式2是在模式1校准的基础上再进行8通道的满量程校准。
校表操作在出厂之前就已完成,正确校表后模块在整个量程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度,可以满足0.2%的精度要求,如果由于现场的强干扰,造成测量值的误差很大,如有特殊要求,用户可以再次进行模式2的校表,操作步骤如下:
① 准备好8路独立的满量程信号;
② 将模块断电,电路板的跳线INIT断开,TEST短接为模式2校表模式;
③ 去掉通信信号,以防干扰;
④ 将①中准备好的满量程信号输入模块的8个通道,等待10分钟,并观察信号是否稳定,否则请换用稳定的信号源,重新开始;
⑤ 给模块通上电,开始校第一通道,经过几秒钟,TX灯亮,这表示第一通道已校准,TX灯亮5秒后熄灭,开始校第二通道,经过几秒钟,TX灯亮,这表示第二通道已校准,如此反复,当TX灯第8次亮起时,表示第8通道已校准,TX灯亮5秒后再次熄灭,此时进行将校准值写入EEPROM的操作,经过几秒钟,TX灯常亮则本步骤完成;
⑥ 将模块断电,并去掉所有输入信号,将跳线TEST和INIT都断开,接好通信通道;
⑦ 模块上电,用模拟量测量模块测试工具读取每通道测量值,将①中准备好的满量程信号输入模块的8个通道并反复读取测量值,看是否达到精度要求;
⑧ 如满量程信号达到精度要求,则调节每通道的输入信号,观察测量值是否准确,线性度是不是良好;如整个量程范围测量值都在误差范围内,则校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