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楼主(2008-07-18):
PLC:  s7-200 CPU 224 DC/DC/DC
JZC1-44
CJ20-16
三相异步电动机25kw
能否用这些原件做电机正反转实验

网友A:
配置有问题,25KW电动机正反转,最起码要配63A的接触器二只.

网友B:
要用带机械互锁的2个接触器;
PLC是晶体管的,还要中间继电器才能带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