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请求wincc方面的高手帮忙,当然,为了表示我们的感谢,对您的劳动也将有所回报。
若你真的了解Wincc,不妨一试!
联系方式:13812814220

网友A:
首先,您要明白,聘请也需要说明情况,否则即使有人来现场也一片枉然。

比如,项目大小,上位机配置,下位机配置,所属行业,需要实现的功能,网络配置等情况,也别砸下个电话就走人,您如果在深圳,我在北京也枉然,何必要别人浪费长途来沟通一个不可能去做的任务呢?

最后,最好说明您准备出的回报的上下限。

网友B:
高度同意二楼观点

楼主:
首先很感谢二楼的建议:
江苏省,上海的高手不妨一试,
四百点左右的一个控制,主要是数字量的顺序控制系统,我们的难点在于Wincc没有接触过,上位和下位实现数据访问这块有点问题,找一个高手是想保证工程的质量。

楼主:
另外:回报这方面尽可放心,只要工程顺利完成,一切好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