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我要在一个四百安的空开后安装一个互感器的总电表,下设5个一百安的分路都要安装带互感器的电表,请问这样对电表读数是否有影响?

网友A:
没有影响,每个互感器都自成回路,相互之间不会影响的,接法很简单,每一相上的互感器二次接线柱K1,K2分别对应接电度表每一相电流线圈的输入和输出,电度表每一相的电压线圈的接线端子直接接到该相电源线上面,注意: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接线一定要同一相不可接错.同时,所有互感器的二次端子K2一定要可靠的接地保护.具体电度表的读数,更具互感器的比例倍数,乘以电度表的读数即可.

楼主:
谢谢了,如果总电表有安装电流表,而且是与电表共用互感器呢?我现在总表的电量和分表的电量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