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next???

楼主(2008-07-19):
最近想用FOR NEXT来实现6次的一小循环,可是发现一直在无限循环,请讨教下高人怎么使用啊????

网友A:
Omron除了在FB中并且使用结构文本的编程方式才可以使用到For 指令。

而FOX NEXT指令则是三菱或者是富士乃至西门子等的指令,与欧姆龙并无关,欧姆龙执行循环的指令时LOOP。

但是至于您的问题您需要贴出您的代码方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网友B:
FOR /NEXT 指令中间加一个跳转,实际需要执行的程序放到子程序或中断里去运行。否则会在每个扫描周期进入一次,也就成“死循环”,退不出来了。

楼主:
谢谢高人们的指点!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