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求三菱PLC与变频器编程实例(7段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三个开关控制PLC的三个输出接到变频器的三个输入端口就可以啦!

网友B:
多段速的话用PLC三个输出点,可以组合出8段速度;

网友C:
8段好象不能设置速度,

网友D:
应该说是7端,因为3个信号全是0时是不转的

网友E:
怎么就没人讲方法出来!!!!!!!!!!!!

网友F(2008-10-06):
各位大师,详细讲解下咯,我是初学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