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时钟不用PLC内的时钟,要把F940GOT内的时钟(年月日时分)写入到三菱FX1N D500~D504内,如何设置?

网友A:
首先要找到触摸屏的时钟是存储在什么地址中
再在编程软件中做数据写入开关,将GD中的数据写入到D中

以上方式没实际试过
每次写入都要去按按键,不是一直在往PLC中写入

楼主:
噢;明白了;
手上的设备有这样用到,程序也是这样;
设定的是每分钟往PLC内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