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08-07-19):
我的不锈钢发热管接电流表显示其电流,但老板要求电流过小或过大(设定电流范围)会报警,可以实现吗?如何做?大概费用多少?谢谢!

网友A:
套一个线圈到主电路上,,可以到坏电机保护器上拆或自己绕,发热管工作后线圈感应出一个电压信号,整流放大后分两路,调整好大小分别驱动过大、过小报警装置。调试可能麻烦点,但是应该不难。花费也不多。

网友B:
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取出电流信号,再用一个窗口比较器来判断是否超出范围即可!!

网友C:
用电接点电流表,红针设定上限、绿针设定下限在输出线上接红绿灯加讯响器做报警。还可以接继电器来切断或接通电源以控制温度。这个表的费用跟你的电流表差不了几块钱的。

网友A:
四楼的办法最简单好用。没有用过这个东东,不懂的太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天热,多注意防暑!

网友D:
?? 有电接点电流表吗??

网友E:
有智能表是可以设定电流的这种表有四个报警点,分别为上线、上上线、下线、下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