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原创]

楼主(2008-07-19):
 请问我该是选用旋转编码器,还是三菱的FX2N-10GM来定位,或者2个一起来用
旋转编码器是用绝对式的还是用增量式,要求平常的时候在水平位置S2,工作时接到上级指令,向上运动到S1,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回到S2的位置,自转工作到规定次数以后延时一段时间到S3位置下料.然后延时一段时间上升到S2的位置待机.等待上级下一次的命令!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刚才没有发上

网友A:
根据楼主的要求,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应该可以应付了,另外在S1、S2、S3位置各加上限位开关(光电开关)就更安全可靠了。如果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有积累误差的话,在S2的待机位置加“原点”开关,使编码器复零。

楼主:
首先感谢doorcontrol !我的意思上要时刻知道鼓体的位置,并且在工作过程中过冲有会自动会调到S1 S2 S3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doorcontrol !我的意思上要时刻知道鼓体的位置,并且在工作过程中过冲有会自动会调到S1 S2 S3的位置
这些要求在编程序时都可以解决的.如加个人机界面,就可对运行过程一目了然了.

楼主:
旋转编码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到PLC的输入点?还是要进过转换,如果要转换请问用什么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转编码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到PLC的输入点?还是要进过转换,如果要转换请问用什么转换!
现在的PLC 的输入点(特定的几点)一般都能接1~2个增量型编码器(A/B两相脉冲输出),不必再买模块。如果超过两个编码器或者对精度有特别高的要求,那就要配高速计数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