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相保护问题

楼主(2008-07-19):
各位大师:

在电机保护线路中,为什么安装了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不能对缺相电机进行有效的保护。(因为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是这种故障烧了)

网友A:
其实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断相保户的控制电路,也就是把三相电全部用在控制电路中

网友B:
二楼回答的正确!就是说接触器用380V的两根相线?再用一个中间继电器  用另一根相线!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接触器的工作!就可以完成缺相保护了!!

网友C:
是啊,这样比较全,我见过

网友D:
可以用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E(2008-08-29):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OK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详询  QQ271339534

网友F:
一般的热继电器使用一年后就会失效,而且如果不是满载缺相保护性能很差,建议采用电子式电机保护器。
2楼3楼的方法不知你们用过吗?这种无用的方法为何总有人提出来,这种方法在没有连接电动机的情况下确实有用,但接上电机后,当其中一相断电,另二相的电源经电机绕组分压后,使断电相上依然有190V以上的电压,因此接在这相上的接触器或继电器不会断电释放。不信的话你们亲自实践一下,再上来发帖。

网友G:
6楼说的对  ,支持!380V的接触器控制电机缺相后接触器不会释放 ,我用三个单极空开试过

网友H:
如果那个带缺相保护的热继质量好,就没问题。
如果加上电子式的综合保护器,就非常安全了。

网友I:
第一次听说 不过应该是对的吧  又长知识啦

网友J:
[讨论]回复1楼
加装一个XJ3系列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体积小,安装、线路简单,使用效果可靠性好,故障率低,价格便宜(市场价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