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求救~我使用的是QZ650四开切纸机,现在发现此机三个CJT1-10型交流接触器中有一个触头吸合不充分,吸合不能到位,并且伴随有火花闪现。现在换用了CFC10-10交流接触器,仍然还是上述现象!特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A:
量一下线圈电压够不够,或者你把三个接触器交换下位置就知道是电压或控制电路问题还是接触器坏换了。

网友B:
这样应该是接触器线圈电压和控制电路的电压问题,但也有可能是是三相主电源缺相了,造成了火花

网友C:
不可能两种接触器都有问题?用钳型电流表看看负载电流??还要看看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压??

网友D:
感觉应该是接触器控制电压的问题,请检查控制电压及其零线是否虚接

网友E:
我想先量下電壓,還有線圈的電壓是不是正確

网友F:
有此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