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两个问题探讨一下

1,同样电压,60HZ的电机50HZ能不能用?或者说能不能带负载运转两小时?

2,440V,60HZ的电机能不能在380V,50V市电情况下使用,或者说是带负载运行两小时?

网友A(2008-10-11):
我认为可以,我们厂的进口设备铭牌都是60HZ,都用的很好,只是它的转速没有60HZ的高,功率没有60HZ的大!

网友B:
60Hz电机用在50Hz下电流会大一点,而440V60Hz电机用在380V50Hz上电流与额定电流差不多,转速都有下降。因此只要不是满负荷运行应该没问题,实际运行时观察一下电流值,只要不超额定电流就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