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想问一下,能不能用一个D/A点输出到两个同样控制要求的温度调节器?

网友A:
2个的电压是一样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ZCMY  !
都是0-10V输入的温度电力调整器,是在一个真空室里面用两组铠装加热管加热,
哈哈, 我可以节省一个D/A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