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注释问题

楼主(2008-07-19):
各位高手请问三菱PLC注释怎么样改成16字符或32字符呢?谢谢

网友A:
注释可以用几个汉字,不是16字符或32字符;

楼主:
这我知道呀,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符吗,8个汉字就是16字符。现在是PLC过了8 个汉字就不行了,我想问的是PLC 怎么设置成可以超过了8 个汉字的。

网友B:
GPPW软件菜单中的工具〉〉选项:

网友C(2008-12-01):
各位老大,你好,请问三菱FX系列PLC的注释我在电脑上编好后,怎么写不进PLC里面去呀?好急哦,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老大,你好,请问三菱FX系列PLC的注释我在电脑上编好后,怎么写不进PLC里面去呀?好急哦,谢谢!
这个要先设置的,然后在下载时还要选择下载

网友C:
哦!谢谢师傅的指点!我这的三菱PLC编程软件是通用中文版的,你的是英文版的,在那里设置呢?谢谢!

网友D:
对照起来就嫩个看出来的
软件左边条形目录中的PLC参数点击后出来的对黄框中设置

网友E:
各位高人:  请叫一下我是用的一台日本的笔记本电脑,请问怎么在三菱PLC 编程的注释,它显示
的是日文,我怎么才可以把它改成中文呀?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各位高人:  请叫一下我是用的一台日本的笔记本电脑,请问怎么在三菱PLC 编程的注释,它显示
的是日文,我怎么才可以把它改成中文呀?谢谢!。。。。。
怎么改啊,本来就是日文的,靠编程软件设置好像没什么办法
用下翻译的软件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