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請教各位先進有誰知道三菱TW/FX232AWC轉換器 25PIN與PLC 8PIN的接腳接線圖嗎?
知道的可否幫小弟依下  謝謝........

网友A:
25PIN哪端是什么接口?接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PIN哪端是什么接口?接什么的?
謝謝大大的回覆.....
25PIN哪端是GS25母接口接上TW/FX232AWC 轉換器上的GS25公接口
PS:TW/FX232AWC 轉換器為RS232轉422之轉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