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如题,有19台变频器,每一台变频器需要8个字节的模拟口地址来控制,而s5-115u只有128个模拟口地址,是不是意味着一台s5-115u不能完成对这19台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A:
变频器和PLC的连接是通过模拟口吗?是一个模拟口吗?
那为什么128个模拟口不够用呢?

楼主:
变频器通过PROFIBUS-DP和PLC(S5-115U使用IM308C卡)连接,但是读写参数控制变频器的时候需要使用模拟地址来写(例如L PW128 ,T DW 12),而我们的PLC对一个变频器参数的读写使用了8个模拟地址,共有19台变频器,也就是说需要172个模拟地址口,但是S5-115U只有128个模拟口地址(PW128-PW254),这就是问题。

楼主:
烦请高手解答!

网友B(2008-09-01):
要看实现的功能,这个问题太粗了
我司经营西门子S5PLC 备件,产品比较全,有 90U,95U,115U,130U,150U,135U,155U
948-3UA12 928-3UA11/21等 全新CPU还有少量库存,一般订货期2--4周。
提供全套技术支持服务
上海波欧贸易有限公司  魏小先生   电话021-58546588-20  传真021-5834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