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请教高压线绕式电机转子水阻柜阻值如何计算,有没有估算公式呢?我单位的10kv,2200KW高压空压机用水阻柜启动,冬季实测水阻柜阻值13--15欧,现在只有7欧左右,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现在的阻值合适不合适,书上的公式都是分级切换电阻的公式,这种无级的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到“老信”的博客里看: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10240

 液体起动电阻RO的确定:
RO=0.577*(U2e/I2e)·KF·kt/kM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KF:电机功率容裕倍数。(KF =1.1-1.3,取1.2)
   kt:温度倍数。(kt =1.1-1.3,取1.2)
   kM:起动转矩倍数。(kM =1.1-1.3,取1.2)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将上述公式进行简化后:
RO=0.7*(U2e/I2e)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网友B(2012-03-12):
kt:温度倍数,KF:电机功率容裕倍数怎么取?所有电机都一样?重载风机呢?

网友C:
高压线绕式电机什么样子啊,干什么用的。

网友D(2012-04-11):
这是串转子回路液体电阻启动柜的电阻计算,那么鼠笼式电机串定子回路的又该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