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降低零线电流,火线电流不变,电器能正常使用吗?火线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A:
看你就不懂电气

网友B:
同一电路中,火.零线的电流是一致的,怎么能分开降低呢?

网友C:
说清楚些才好回答你,

网友D:
用10根同等的导线做零线,每根就只有火线的10分之一的电流,这样就降低了零线的电流,

网友E:
[灌水]
晕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网友F:
楼主是干什么的??好像跟电没有关系!!是不是领导干部呀??太外行了吧??哈哈!!

网友G:
楼主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真得跟你学习了

网友H:
太有勇气了,这样的问题都敢提,佩服佩服.

网友I:
又遇到一个敢大胆提问的,刚答了一个“为什么用三相输电?而不用四相五相呢?”
对三相四线供电而言(三根火线一根零线),要使零线电流下降,就必须让三相负荷尽可能平衡,如果三相负荷完全平衡,即每相连接的用电功率完全相等,零线电流就为零,零线这个名称就是这样顾名思意而来。零线电流为零时,三根火线电流相等,此时火线之间的线电压不变。
如果在让零线电流下降时,至少有二根火线的电流有变化,只有可能让一根火线的电流不变。
而楼主提出的零线电流下降,火线电流不变是做不到的。
如果这样提问:零线电流下降,负荷功率不变,……

网友J:
你该用100根导线分流

网友K:
楼主问的题有点怪?

网友L(2008-08-22):
LZ精神可加!

网友M:
这就是创新思维,你们都落后了,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