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各位高手,小弟想了解一下三菱PLC的D8340的脉冲计数方式。比如假设受PLC控制的运动件从A点高速运动到B点PLC所发出的脉冲是5000个,接着以另一种速度运动到C点(B点到C点PLC所发出的脉冲个数是1000个),运动件到达C点后停止1秒钟,然后快速回到A点。想问一下各位高手:从A点高速运动到B点时,D8340中的数值是5000不,到达C点时D8340中的数值是6000不,从C点回到A点时,D8340中的数值是0不。如果不是这种计数方式,那会是怎么计数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FX3U的Y0输出脉冲当前值监视D8340/8341
当前值是根据旋转方向做增减的,所以返回后数值是0,但有前提你用的是定位指令

网友B:
FX1N的也一样可以做的

网友A:
FX1N是有,地址不是D8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