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我公司有套小型dcs系统(亚控组态王+西门子S7-300),有一个PLC输入模块的所有输入信号(流量、液位)系统(PC)均显示327.67。重做接地系统、断开所有输入信号和更换输入模块故障依旧,PLC 24V电源正常。到底是何故障?解决方案?
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信号线断开的话,可能就是模拟量模块有问题;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是把PLC模块输入短路,看32767应该有变化,这种故障一般是,PLC输入模块的毫伏信号电压过高导致,另外就是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