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液晶屏故障

楼主(2008-07-20):
你们好,我公司设备上有一台工控机,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液晶屏一闪一闪的,面板上的按键指示灯也在一闪一闪的,同时伴有类似继电器吸合又释放的声音。请问原因大概在哪?另外CPU板子上有个232通讯口,不知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轻轻拍一下,看一下

网友B(2012-01-09):
液晶屏一闪一闪是受到强烈的电磁干扰或电源不稳定引起的,我司提供的液晶屏通过国家EMC认证。指示灯和继电器一闪一闪一定是受到外部的干扰源(譬如:脉冲信号,振荡的电磁信号)。可以用数字示波器测试一下液晶屏、指示灯、继电器的电平参数。或检测设备附近是否有大的线圈或高频电路。

供应SYB19264C图形点阵系列LCD液晶模块

◇型    号:SYB19264C(标准品)
◇玻璃模式:黄绿屏、蓝屏、灰屏、黑白屏可选
◇显示视角:6点、12点可选
◇点阵格式:192x64
◇点 大 小:0.46x0.46 mm
◇外形尺寸:130.0x65.0 mm
◇视域尺寸:104.0x39.0 mm(4.3英寸)
◇定位孔尺寸:121.0*53.0 mm
◇控 制 器:KS0108或兼容
◇工作电压: 3.3V,5V
◇工艺方式:COB
◇背光类型:LED
◇背光颜色:红色、黄绿色、蓝色、白色、橙色可选
◇工作温度: -20--+70℃
◇储存温度: -30--+80℃

其他说明:

◇玻璃颜色和背光颜色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做;
◇另有两款19264图形点阵的模块,带中文字库,型号为SYB19264CZK、SYB19264GZK,外形尺寸分别:130*65、126*60,支持串口、并口。
◇另有三款19264图形点阵的模块,不带中文字库,型号为SYB19264A 、SYB19264B 、SYB19264C1,外形尺寸分别:100*60、120*62、130*65
◇内置字库ST7920控制器,可支持简、繁体中文字库,不带中文字库KS0108控制器,可根据客户自身需求选定。
◇电路板尺寸可以根据客户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接口定义:(带 KS0108控制器)模块接口PIN 20 距离下左板边25.40 mm,20pin 单排针孔,PIN 间距2.54 mm
1.VSS(GND)  2.VDD(VCC)  3.V0  4.RS  5.RW(R/W)  6.E 7-14.DB0-DB7  15.CS1  16.RST  17.CS2  18.CS3  19.VOUT(VEE)  20.BLA(LED-A)
◇详情咨询,请联系黄先生。Mobile:15002086355 TEL:0755-29644105-821 Email:15002086355@126.com QQ:28151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