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想做一个实验炉,空间400MM X 400MM X 400MM   5000W  就可以了,最简单的,人工控制,1350烧陶瓷的.以前用电炉丝,一个温控仪,热电偶,接触器。因电炉丝易断想攺用硅碳棒,对硅碳棒比较陌生,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弄。如果硅碳棒比较好用的话,我想做一个1立方多一点的大炉,可以用自动控制。控制设备多少钱,70-80KW.
PID  可控硅触发器,双向可控硅 硅碳棒 这些大概多少钱。谢了。

楼主:
高手不家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你应该到市场上去问问??价钱问题应该问卖东东的老板??高手只能解决你的技术问题!!问问题要有技巧?也要有点,,,,,,

网友B(2008-11-13):
硅碳棒
很脆,使用时轻拿轻放,两头的电源连接使用宽一点的卡子或是夹子,铜的最好【热涨】,因其电阻很小,电流很大,必须选择足够粗的铜线连接,根据它的阻值、你的电源容量,来选择是用星型接法还是角型接法,控制部分可用接触器,由温控仪控制接触器,价格便宜,耐用。
尽量选用近似阻值的硅碳棒组成一组,以免电流偏的厉害。

你是烧釉料还是做工艺陶瓷?

自己做个燃气窑也不错,很好用滴

网友C(2010-08-11):
买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