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西门子变频器440A0503故障代码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21):
尊敬的各位师傅:我是电厂的一名电气专工,我厂西门子变频器440 系列主要用于空冷岛ABB空冷电机使用。最近发现#2机组空冷岛#25风机变频器只要一上电面板故障指示灯就亮!并发A0503(欠压限幅)报警!!随即查看其他代码值:因为变频器是将交流电----变直流-------在变成交流的过程。它的直流工作电压应该为500V而只要给变频器上电报警发出后查其电流只为310V——380V之间。而它的最低电压被设置为400V说明的却是欠压!本人在郁闷中度过无数夜晚!跪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恳请高人给予指点呀

网友A:
220 进的才是310V到360V,380进线的应该600V以上了.检查一下进线电压是否正常,进线是否缺相或接触不良?有条件的话与同类机型对换试试.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500伏确实低了,进线电压应该是380V太低了不行。

网友C:
整流模块有问题了吧.换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后我们在致力一起成长,一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