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7200

楼主(2008-07-21):
大哥哥们,小弟是新手,我的cpu224xp,我想用电脑读出它的程序,请指教一下,小弟跪谢了!!

网友A:
用PPI电缆连接通讯口,用STEP7去上载PLC的程序即可

楼主:
谢谢2楼的大哥了!我还想问一下,对软件的版本有要求吗?PPI电缆是不是就是2头都是9针的那样的电缆 RS485.

网友B:
如果CN型的,版本需V4.0 SP3以上;

网友C:
如果设了密码,你就麻烦了,3级以前还有希望(知道密码的情况下),4级就免了,自己再编一个吧。

网友D:
使用V4.0以上版本软件向下都兼容,但PLC设了密码读取就困难了

楼主:
哦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