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 安装s7 200 问题

楼主(2008-07-21):
请大家帮个忙。。。我的vista 安装S7 200 到最后一点的时候,就出错。程序是安装上了,但打开程序时就显示找不到文件。 根据网上找来的资料,改用:
STEP 7-MicroWIN V4.0 (SP6)  的,也不行。 很急。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A:
Step7 MicroWin V4 SP6支持Vista系统,因为您找到的都是非安装版,也就是完全安装的版本,而网上提供的都是补丁版本,一个补丁版本200多M,一个完全安装版本400多M,自然会有所差别。

楼主:
谢谢。。。。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可下载的地址的话,那就更加感谢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您。。。我先找找看了。

网友B(2008-10-07):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SP6 ? 直接邮给我也行,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ruziniu8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