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我用FX编程口与组态王连接不上,请教下有何方法连接?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FX的编程口,您是如何设定的呢?

FX2N前的机型并不支持9600以上的速率连接,您一点都不说清楚,那么只能请您再仔细阅读组态王软件中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