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谁帮我解释下接线图?刚开始学习,有点看不明白,哪位帮我解释下这些接线呀,最好是具体到每个端子,先谢谢啦

网友A:
图呢?怎么没有啊.

网友B:
想帮你但是没图啊?

网友C:
没有图啊  哥哥

网友D:
三菱FX系列PLC随机的说明书中就有详细的接线图
如果是特殊模块,对应的特殊模块手册中也有的

楼主:
不会发图,郁闷。。。。

网友E:
图片最好压缩的JPG格式,每次限制发3个,每个1500K 以内。你可以用《Print Screen》键复制电脑屏幕上能看见的所有东西,用《Ctrl》+《V》复制到《画图板》经过编辑并“另存为”·JPG格式的图片。一般象这样的图片都可以上传而且在帖子上也可以看清楚。

楼主:
就是这个图   好不容易传上来了,高手给讲解下,最好是具体到每个点  多谢啦!!

网友F:
做个类似的,
猜测一下, 你再看看符合不?  只是作些参考,不要当真,呵呵.
应该是16通道的电压/电流模拟量采集模块,  AB应该是采集模块的输入电源,也就是右边的开关电源提供的DC24V, 4脚应该是模拟电压输入量公共端, 5脚与4脚短接作为模拟电流的公共端,
8,9,10 脚采集相关设备的模拟电压,11.12脚采集相关设备的模拟电流.

网友F:
呵呵
错了, 没注意看右边的电源24V接4,5脚. 对不起啊!
以后一定看清楚问题,有准确答案才回贴,
真是羞死了!!!

楼主:
那么右边的L和M是什么线?还有左边的A和B是什么线?

网友G:
果然是高手!

网友F:
A,B是 485通讯的接线端,L,M是220V .以上是相关产品的实物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