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是不是解密两次永宏可编程的CPU会自锁 如果是 请教 如何解决?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啦 上面的星星是“解 密”

网友A:
是的,是厂家的一种自保措施吧,得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B:
密码似乎还可以啊

网友C:
永宏对客户密码的保护,联系供应商

网友D(2008-09-22):
现今新出的CPU版本产品,无法解密,详细情况可以直接跟我们代理商联络或直接致电永宏!

网友A(2008-11-24):
解几次就会出现ERR错误,只能寄回永宏公司维修。

网友E:
客户朋友最好是设置比较易记的密码,这样就不用说**的问题。

网友F:
永宏PLC的加密功能比较强大,是要保护知识财产,要解密,当然要找当初加密的人。一般不会是楼上的朋友说的忘记密码的问题吧。

网友G:
完全可以打开的啊  清楚所有在输入就是了啊

网友H(2008-12-29):
永宏新推出的OS版本在4.50以上的PLC,是不能解密的。

代理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主要的业务联系方式

网友I:
建议不要尝试自己解密,否则如果有没有程序备份的话,代价将会比较惨重。有个朋友就因为解密不成功,导致check sum 报错,没办法,只好格式化PLC的内存,重新编程了。

网友J:
请教大虾们,永宏PLC的程序ID与PLC ID 有何作用?

网友I:
(1)程序密码的作用:若设置了程序密码,则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才可以读/写/修改程序;若没有设置,则任何人都可随意对程序读/写/修改
(2) 程序ID的作用:若设置了程序ID,则需要将PLC ID设置为与之相同,方可运行程序;若没有设置,则可随意将程序拷贝到型号相同的其他PLC上运行。
   简而言之,我的理解是,程序ID与PLC ID配合,可以把程序限定在某台PLC上运行,到别的机子上无法运行。

网友K(2009-05-12):
其**在D寄存器里啊,读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