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您好!
我编写了一个wincc的报警记录,并且在wincc软件计算机属性菜单下,在启动卡中,选择了报警记录运行系统,但是在激活的时候,进程条运行到75%就不动了,在进程条的上方显示的是Alarm Logging Run Time!!
我该怎么解决,请指教,谢谢!!!!!

楼主:
并且,报表中的消息位也无法置数!!!

楼主:
消息位置数就出现错误,总让我输入0-1之间的数,但是我定义的消息变量是一个二进制数,输入1就是不行

网友A:
首先,对于您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您应该确认以下内容:
1、项目名没有使用中文字符
2、项目保存路径中不含有中文字符
3、计算机名不为中文字符
如果以上失效,请安装西门子为正版用户提供针对该问题的补丁。

对于问题2,请您附上具体步骤以及图片来解释您所发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