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iFix里如何可以做出三维的监控画面?就是锅炉,管道啊看起来要是三维的就可以了。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A:
就我个人认为,那取决于您画面GIF文档是否是3D图片,这是与美工有关,而非IFIX的问题。

问题是,您是否具有一点美工水平?能在我们的纸上画三维图形?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要在别的3D作图软件里做出三维的模型,然后添加到iFix里就可以了?
哪种3D作图软件比较容易做出三维的锅炉模型?AutoCAD,3Dmax?

楼主:
大家都积极点给点建议啊。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您美工水平够高的话,那么直接使用PS(PhotoShop)软件就可以画,至于使用什么软件不重要,没看见有人用Windows带的画图板也一样画的很好。

如果有一定基础的美工水平,那么画面只是发挥想象力而已,而不是一个技术活了。作为项目工程师,应更专注于控制,而非画面,自己平时动手画画漫画,会对您的美工水平有一定的提升。

楼主:
谢谢楼上。
其实我也不想搞画面的,但是老板给我下了这个任务的啊。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楼主:
应该如何做啊?
3Dmax做出来的图形,无法保存成bmp啊,但是好像只要bmp格式的图片才能加到iFix里面呢?
有明白的说句话啊。

楼主(2008-08-25):
我已经用3DMax简单的画了个锅炉的三维模型,很粗糙的。
但是怎么该做出管道的三维图形呢?

楼主:
有做过这个的说句话,给点指示吧。
没有做过的,有好的想法的朋友,也请指教啊。
有没有朋友交流:nanzi.h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