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殴姆龙plc[c200h-cpu21]的故障造成机台无规律停机,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你指的停机是设备吧
数据如没有变动
查找外部输入,比如接近开关,行程开关等是否有老化,接触不实.......
输出电路,重点查继电器------接触不好
如果是plc停止工作可查plc停止原因

网友B:
这是比较老的型号,需要用C200H-PRO27-E手编器接上查一下故障代码;
如果手编器都不能正常显示,就没有用了;

楼主:
经确认,判断c200h-cpu21故障 烦指点

oliver_43@163.com   13706978410

网友C:
有PA204S电源图纸吗

楼主:
经更换,确认 c200h-cpu21中的电源板故障.尚在查寻中,感谢2,3,5楼的判断.

                                                                                        顶楼.

网友C(2008-11-06):
电源图纸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