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2):
在这先谢过了。知道在这一定能解决的。
     这两台电动机是供水系统中的其中两台,一般是早上6点多开启,到晚上11点多就全部停止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会两台机要循环工作。现要解决的问题是,我想装个定时器、三相交流接触器能否实现上面要求,现向各位高手求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因为我所在的地方是偏远山区小镇,三相交流接触器在这没办法买到,有哪位是做这方面生意的朋友请和我联系购买事宜。
     上面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我再想解决恒压供水、 普通异步电动机改变频电机,也真诚的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某人的长期技术支持。
    联系方式
QQ513173220
邮箱:mhj6535154@126.com
电话:0775-6531239 蒙(一般前面两种联系方式吧,每天上网。)

楼主:
装定时器是因为机房没有人值守的,为了减少工作量。不用早晚赶过去打闸刀

网友A:
可以买个定时器,一般学校用的,24小时可按5分钟或十分钟一格自己设定几点开、几点关,如早6点开、午1点关、下午2点开晚上12点关.........可以设定十几个。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三相接触器切换两台电机:高峰时开两台、低谷时开一台。以后加了变频器就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以改变电机的转速。

楼主:
先谢谢楼上这位朋友!学校的那种定时器的说明我看过了,有支持这么大功率的定时器的吗??。能否控制这两台15KW的电机??
学校用的定时器说明书上说要借助三相交流接触器的,
有详细点的说明吗??谢谢

网友A:
定时器的继电器输出点一般是250V/1A,可以控制电机原来的启动/停止接触器的。详细说明可在购买时要求生产厂商或代理商提供,一般他们可以为你画出接线图和提供接触器型号等建议。实在不懂的就委托有关电气公司为你定制控制箱并上门安装调试。这实在是初级电工的活,没有技术难度的。

网友B:
电流大的电器一般多得用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C:
楼主在哪里?我在杭州,方便的话可以帮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我是广西北流市的。1楼有联系方式!

网友D:
可用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
这种开有6次和12次两种
控制输出:25A,250VAC
些参数和功能你可以到他的网上看看
开关网址为:WWW.CNXYZD.COM

楼主:
谢谢8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