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08-07-22):
电磁调速电机该如何接线啊?

网友A:
看你的电机调速方式,是通过调节电枢电压还是调节励磁电压?

网友B:
调速器接为:1、2号线是电源(220V)3、4号线是励磁线(励磁电压0~90V)5、6、7号线测速发电机线。
如果不太明白可以看看电工手册,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