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2):
GP37W2上传画面后系统报警:原来系统是连接的LG的PLC,k200s,(cpu是K3p-07bs,他有一个232口,还有一个422口),连接人机界面的是422口。我用ProPBWin C-Package03把画面下载下来,然后把通讯电缆改成232通讯的,连接PLC和人机,通电,一切正常。可是再改回来,用422通讯方式,更换电缆,从新连接,下载画面,就不行了,显示下面的报警:PLC没有连接;再过一会就显示系统故障,画面你没有改过,只是在GP设置里改了一下通讯的方式,传输设置里用了强迫系统设置。422的驱动都是是从LG要的,不会有问题吧?232 的也是LG给的,用它连接PLC和人机,能用的。422回来咋就不行了呢?原来韩国人也使用422通讯做的呀,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而且同样的设备有4台啊,怎么把画面传上来,在下载就不行了呢?郁闷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电缆换了吗?

网友B:
GP与PLC的通讯电缆还不对吧?

楼主:
电缆换过了,不换的话没有办法连接的。422的是直接连的,232的有一个9孔的头

网友A:
进OFFLINE模式,把GP内存格式化后重新下载GP程序.

楼主:
格式化,试过了不行啊!我怀疑是不是422的驱动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