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8-07-22):
各位师傅: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我司有一台设备,装有热电阻测烘箱温度,显示温度为45度,但实际温度85度。将热电阻拆一条线再接上,显示正常,请问是哪里问题。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先检查热电阻A、B、C间的电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你就得检查二次仪表是否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了,最近没有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