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7-200

楼主(2008-07-23):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在使用simens的s7-200cpu226时与电脑通讯时出了要不说是通讯错误,我用的是PC/PPI USB接口的电缆,老是让我检查网络地址、电缆什么的,要么就说是连接端口时出错(我这里有本教材,里面有一道例题,我按照那里面设置的参数),哪位大哥是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请问您使用的是否是西门子原厂的电缆?还是国产的USB编程电缆?

如果是国产的电缆,那么您在设置通讯程序时需要设定为COM而非USB哦。

网友B:
USB转换成RS232再接PC-PPI的话,质量太差多是不能连接;
直接用USB接口的电缆;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观点,需要选择的是COM口

网友D:
用原装西门子PC/PPI适配器很好联的,主要将COM口地址和波特率设一致

网友E:
我现在就用的是原装PC/PPI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