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三台CP1H是怎样进行数据交换的?是通讯还是并联运行?用的是什么指令,哪里有通讯手
册下载?欧姆龙的手册很难读懂!高手请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A:
可以组成串行PLC联接
每台CPU需加装485口
不需要指令就能通迅
在PLC里设置为串行联接,再设主从站就行
有100CH的数据区做共享
具体参看手册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不能给我一份那个手册,或者告诉我书名,我找了很多都不全啊.

网友A:
CP1H的操作手册
编程手能好像没有通迅的介绍

网友B:
同样的PLC用来通信那是最简单的事了,你不会就直接拿来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