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求助:永宏FBS-60MCT与信捷TP760-T触摸屏通讯线怎么制作?

网友A:
应该是这样把
信捷的9P母座,永宏的15P公座
2(RX)----2(TX),3(TX)-----1(RX),5(GND)----6(GND),15P的3,4短接。

网友A:
那要谢谢楼上的提醒了,用永宏的下载线是可以通讯的,上面的是FB 的与信捷的了,呵呵。那用232是不是这样做的呢   信捷的 9P母座  永宏的9P公座2(RX)--2(TX),3(TX)--3(RX), 5(GND)--7(GND) ,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B(2008-11-24):
谢谢楼上朋友的提醒。有信捷触摸屏的说明书就可以做了

网友C:
支持分享~一般的,各种外设的通讯线引脚定义都应该由其说明书提供,我们永宏PLC也有提供通讯线的引脚定义,所以在使用中可以先翻翻说明书。试验成功的,很欢迎到我们论坛来分享资料(*^__^*) 嘻嘻……

网友D:
用永宏的下载线来进行通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