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西门子触摸屏TP270,当PLC的某一位由0变为1时,我想在画面的空的地方显示一些文字信息,请问各位应该怎样制作?谢谢!

网友A:
做个位指示灯就行

楼主:
请问具体应该怎样制作?我只会Proface,西门子TP270是第一次使用,谢谢!我用指示灯做了,但未成功,不知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对文字信息的属性栏中"可见性"进行定义即可.

当PLC的变量(I/O,M或者数据块中的数据位)是0, 文字信息为"不可见"; 反之, 为"可见".

以前, 做项目的时候, 我用过Proface面板, 性价比很出色. 编程上手很容易. 和西门子PLC的MPI与Ethernet通讯组态很方便.

楼主:
哦,问题已解决,太感谢了。我也觉得Proface好用,但没办法,用户要求用西门子TP270。另有一问题是:如何用位的改变来切换画面,Proface是用D脚本,西门子该怎样做?问题太简单,请不要笑话我。谢谢!

网友C:
可以用脚本切,也可以用变位触发直接跳转

楼主:
请问 具体该怎样操作呢?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我的问题吗?急啊,拜托各位老师了。

楼主:
如何用位的改变来切换画面?

网友C: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留言.你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08-09-12):
谢谢工业控制组员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由于近段时间出差在外,不能上网,抱歉!再一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