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三菱PLC的输入端是接COM端,意思输入低电平,在内部可以使X001=1对吧;输出的时候,比如接一个24V的灯,还需要在灯的接线柱上加个24V是吗?

网友A:
三菱的输入一般都是接NPN型的
输出是要加外部电源的

网友B:
输入都是DC24V的,但三菱国内销售的都已经内置电源,只要把公共端COM与对应的输入点X连接就有信号;
三菱国外销售的-ES的型号与SIEMENS的S7-200一样,要接DC24V电源;
输出如果都是继电器的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