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关于佳灵JP-6-110KW风机泵型变频器在未工作下烧坏主控板和驱动板及模块同时也烧坏90KW电机一事故.同时也有其它多个开关电源损坏及三菱PLC电源也损坏.根据我从业的经验,好象是高压静电造成变频器损坏.再造成直电机击穿.我曾经也有一次是山东慧丰90KW变频器坏造成90KW电机击穿损坏.请师傅们帮我分柝一下.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只好在输入端加装一个接触器,免得在停机状态下损坏变频器和电机.

网友A:
接线和运行都正常的变频器,在未工作情况下烧坏主控板和驱动板及模块同时也烧坏90KW电机,除了雷击以外很难有第二个解释。(被雷电高压“爬”过的东西除了买新的更本不值得修理)

网友B:
回楼上
那天没打个雷,也不下过雨.有可能是高压谐波入侵.同一条电源线上有好几个开关电源同时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天没打个雷,也不下过雨.有可能是高压谐波入侵.同一条电源线上有好几个开关电源同时损坏.
设备的“雷击”,不一定要人听见或看见打雷。带电云层飘过设备上空,而设备周围又没有好的避雷器,云层里的高压电荷就可能通过电源线路引入设备造成雷击。所以一般高压电线线路、铁塔、变配电设备等都必须安装多个(成片保护)避雷设备。
你说的“高压谐波”如果不是雷电造成的一般不会有很大电流造成设备损坏(一般设备内都多少会有保护措施),而变频器的输入端都有压敏电阻保护,而且你的设备又没有运行,那就是高压大电流对地击穿时瞬间浪涌造成的晶体管、芯片损坏。可拆开变频器查看PCB上有没有“爬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