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请问电压互感器为什么不能短路?

网友A:
采用电磁感应原理的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内阻小,短路电流大。可以参考变压器二次侧短路分析。

网友B:
变压器为什么不能短路
答案一样~

网友C:
看不明白..顶了再算

网友D:
楼主是个宝,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