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08-07-24):
请问各位老手,三菱PLC地址是怎么分配的啊?底版的插槽号是怎么排的?远程I/O怎么算插槽号,地址怎么算?特殊模块用FROM TO 怎么送地址啊 ?
可以发点相关资料看看吗?
谢谢了

网友A(2008-09-10):
谢谢!!我也想要!251925287@qq.com

网友B:
你用的是三菱哪种型号?
FROM/TO要看具体的模块型号;

网友C:
这问题问的真大,看手册吧,
有基板的应该是Q或是A的PLC
地址分配,插槽手册中有详细介绍
Q系列PLC    CPU用户参考手册(功能解说、程序基础)

远程I./O那是网络的了
FROM TO 指令是对特殊模块的常用指令,FX系列中就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