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fx0    fx2n差别在那里?有没有谁有plc里面指令说明。谢谢!

网友A(2008-09-03):
马车和磁悬浮之间的差别

网友B:
fx0 淘汰了
fx2n目前还是常用产品,指令说明可以看它对应的编程手册
从基本指令到应用指令有好多的

网友C:
呵呵;FX0停产后用FX0S代替;
FX0S停产用FX1S代替,目前FX1S在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