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 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4):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数值输入元件弹不出数字键盘,已经确认所有调制都正确.将这个元件复制到其它程序里都行,经查找是50号和51号窗口没有数字键.现在已经将数字键盘做好了,但是还是弹不出,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A(2008-09-21):
是不是触发地址没有设置正确?
得即高歌失即休 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网友B:
重新装一个EB500程序再离线模拟试试,可能是你不小心改动了某些参数.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再者可能是软件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跟我邮件一下:xuhui8150@gmail.com  徐徽

网友D(2008-12-05):
将键盘变为直接窗口

网友E:
LB0 设置为窗口打开时ON.  OK?

网友E:
你可能删除了公共窗口里的  键盘设置

网友F:
从其他工程里COPY第6个画面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