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现公司用的是S7-200,最近发现有的PLC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Q点就一直有输出了,难道是负载太大的原因么?还是存在别的原因?如果在PLC与负载之间增加中间继电器会不会避免 上述情况发生呢?

网友A:
首先事确定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是触头被烧在一起了,加中间继电器是有效的。

楼主:
具体的现象是Q点的灯是不亮的,估计是内部的继电器烧了

网友B:
灯不亮。继电器导通的话说明输出继电器已经烧粘在一起了;
以后最好加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C(2008-12-05):
触头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