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

楼主(2008-07-24):
同样的两台电机,为什么空载时电流都不一样呢?

网友A:
如果电流相差不大的话 是正常的~具体不知道..帮顶~

网友B:
应该差不了多少吧!估计是两台电机不可能各方面都做得一样!

网友C(2008-10-07):
为什么人不一样高,为什么我的十个手指会不一样长呢?只要我不是和姚明而是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时,我和你虽不一样高,但我们都是正常人。不是吗?

网友D(2008-11-07):
每台电机的加工制造工艺都会有极其微小的误差

主要是铁芯材料的问题引起的,不一批的矽钢片含量是有差距的,再就是两台电机的电感量是不完全相同的,总是有差别

网友E:
以前偶也遇见过,应该跟线路长短有关

网友D:
是的。与线路的长短也有关系,线路的电阻也是不一样的,端电压也就会有所差别,
不过楼主好像是把两台电机放在一起测量的

网友F:
只要相差不是很大就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