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4):
请问一下:
    我在用RSlinx(2.42.00)按照手册上的说明配置PC到SLC500 5/05的通讯时,通过RS232口配置的正常,可以识别PLC;而通过Ethernet配置的通讯,不能识别SLC500,在PLC的图标处显示一个问号,不知是何原因?如果是因为IP地址没有写到PLC里,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应该是你的PLC的网卡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设置的不一样了,设置成一样肯定可以连上的,还有在使用RSLINX时要选个驱动的 就选择对应的Ethernet通讯即可...